为什么布线和移过孔时,对应的clearance不同

楼主(2011-07-15):
RT。在router 9.3里面。有图有真相。
1.把规则改到最简单,都是8mil

2.这是TMS布线的时候,TDI过孔周围显示的间距(8mil)

3.这是在移动TMS过孔时,TDI过孔显示的间距。

明显在移动过孔时TDI过孔周围的间距变大了。
保证不是对net或者元件或其它什么对象单独设置过规则。
好象9.0之前没这个问题。。。。
有没有大侠有解啊?拜托了。

网友:
注意一下这里的设置,改为0应该就好了

楼主:
哈哈。果然。多谢楼上!

网友(2012-06-19):
碰到过这个,学习了!不过想知道,既然router里面默认不是为0,改为0的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