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丝印标号

楼主(2011-07-15):
器件旁边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丝印标号,用F5查看,都是
  class         REF DES
   subclass      SILKSCREEN_TOP
 而其他器件没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一部分相同封装的有,其他封装的0805就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道如何更改,痛苦。。

网友:
是你在做元件的时候不要放多次就好了。把多的删除就是的。

网友:
发现只有updata能解决问题了。而且问题也没有得到复现,看来是bug吧。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我发现是全选了显示,之后统一点选find中的text之后会把另外一个看不大清楚的同样标号的显示出来

网友:
    没遇到过此类情况

楼主:
    两个一模一样的是不同层的丝印标号。

网友:
    应该是封装制作时候多加了吧,具体楼主看看你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