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否将很多一样的元件整齐摆放?而且间距保持一致?

楼主(2011-07-15):
如题。

网友:
这么专业的软件当然可以.

网友:
    难道说不用SKILL,就不行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ALLEGRO有对齐的功能,但间距一致的不知在哪操作,你有好的方法可以分享下给大家,再说SKILL个人感觉很实用,操作又简单.

网友:
    软件使用,主要还是个人操作习惯放在最主要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但从你的回复中似乎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要找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要找答案!

其实你的问题只是问能或不能,回答当然也是能或不能,如果你问方法,那请看下面就是:
Copy-Logic-Assign Ref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