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在线等待高手

楼主(2011-07-15):
做了一个单片机系统,上电后不工作,并且5V电压被拉低到1.5V左右。把单片机取下来电压又恢复到5V。复位电路,晶振电路OK。板子无任何短路处。。。请问这是咋回事呀。。。

网友:
看看单片机引脚定义
另外放上单片机,不要上电,再测测有没有短路,最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而不是二极管(短路锋鸣)。因为有的时候,只是电阻变小,并不完全短路

网友:
上电后不工作。。。如果LZ已经长时间加电,可以怀疑芯片已经损坏。仔细检查原理图与焊接,并且确认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元器件这块楼主得好好检查一下、还有电路管脚是否接错的地方等!!

网友:
强烈怀疑楼主的IC封装做错,或者IC输出短路了。

网友:
电压被拉下来肯定是有短路存在,请检查封装、焊接、芯片管脚定义等!

网友:
如果是51的话,单片机复位的时候各个IO口得电平都为高,是不是这种输出导致了你的外围短路了

楼主(2011-08-18):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楼上各位所述情况均没有。系统上电后,电源电压在1.6~2.7V之间跳变。把外围与单片机和电源相连的元件都拆了,居然还是一样。单片机是OK的,因为把单片机放在其他板子上正常工作。最令人郁闷的是我做了3块板子,其中一块是正常的。另外2块就有问题。。

网友:
怀疑是板子的问题,可能那里短路了,就那么一点,肉眼很难检查

网友:
检查下电源上是否有其他元件对地了,或者LDO之类 的物料错误。单片机脚位正确与否,都在细细检查下,

网友(2012-11-16):
    单片机是否已经损坏,看一下单片机电源引脚和地引脚阻值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