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新手问题

楼主(2011-07-15):
我在DXDESIGNER里不知怎样调取元件,不知怎样设置,请过来人指点指点

网友:
你把你的软件传给哥用用,哥一直都找不到ee的资源,哥现在用的是wg

网友:
点类似dxdatabook的哪个图标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软件的帮助来解决

网友:
也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的,我用的07的版本的,点类似dxdatabook的哪个图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