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里能不能产生双面测试点?

楼主(2011-07-15):
layout里面可以把VIA设置为TEST POINT。
但好象只能选底层开窗或点top access顶层开窗。
有没有办法让两层都开窗?
如果在出gerber时,阻焊层选中VIA,可以所有VIA都开窗。又不希望这样。

网友:
1.把测试点做成器件,就像mark点那样,单层使用,还不用钻孔。
2.做两种via,一种开窗,一种不开,灵活使用。

楼主:
另一问题:在pcb上放元件如定位点和LS说的测试点元件,在eco to pcb时会被删除,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解决的方法只能是在logic中做对应的原理图器件。还有一种办法,但我一直没有成功过。就是在parttype的设置里面把ECO registered part的选项去掉

楼主:
LS有道理。我试了是可以的。
把定位点做成part,再把ECO registered part的选项去掉,在pcb中加定位点,做eco to pcb,定位点不会被删掉。
但是直接在原理图上加定位点元件,做eco to pcb,pcb不会出现对应的元件。大概是原理图上没有接网络互连的元件都被自动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