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问问,有没有那个大哥有做好的封装的,可以分享的

楼主(2011-07-15):
大家好,我想问问,有没有那个大哥有做好的封装的,可以分享的

网友:
别人做好的,除了基本阻容类的库,别的你不一定适用呀

网友:
还是自己作的好,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的,用别人的库就得适应别人的习惯,如8脚常规贴片IC我习惯叫SOP_8P,你可能习惯叫SOP8,这样累的反而是你。

网友:
    另人给的封装也只是一堆命名的符号而已,,

    给你也找不到

再说了,,库是Layout的底限,,

一般不会随便给人

网友:
    库的路径是可以自己设置的,放在什么地方在库的路径中添加此路径就可以了。不能直接看是什么元件,还得在CADENCE中一个一个打开看才能明白是什么元件。更麻烦的是还得有对应的焊盘,要是没有这个文件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