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制作问题

楼主(2011-07-15):
我想问一下,cadence软件中没有1:1显示封装的选项,因为做封装不一定正确,当我们把PCB板做好之后再去该封装已经晚了。我是新手,提的问题可能有点简单,请不要见笑,呵呵

网友:
做封装的时候只要按器件尺寸做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你可以做完之后一比一打印出来和实物对照啊

网友:
设置好要打印的内容(屏上能看到的内容就是要打印的内容),设置好相应的打印参数直接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1:1打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完之后一比一打印出来和实物对照啊

    麻烦问一下 这个详细怎么弄 我在cadence pcb editor 没看到打印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