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设置问题

楼主(2011-07-16):
我的等长设置后,怎么都调不到OK值。请各位同仁帮忙看看为什么min比max还大。找了好久都不知道原因。谢谢!
  Constraint information:
    (Dly) (Xnet=ED23) U6.U3 to U7.42  min= 2000 MIL  max= 3500 MIL  actual= 3304.83 MIL
            (-625.000,-75.000) pin U6.U3,BI,TOP/TOP
      35.355 MIL cline TOP
            (-600.000,-50.000) via TOP/BOTTOM
      532.685 MIL ratsnest
            (-220.071,102.756) pin R32.4,UNSPEC,TOP/TOP
            (-153.929,102.756) pin R32.5,UNSPEC,TOP/TOP
      2736.789 MIL pline TOP
            (-55.299,1181.606) pin U7.42,BI,TOP/TOP
    (RDly) (Xnet=ED23) R32.5 to U7.42 min= 2327.192 MIL  max= 1988.02 MIL  actual= 2736.789 MIL
            (-153.929,102.756) pin R32.5,UNSPEC,TOP/TOP
      2736.789 MIL pline TOP
            (-55.299,1181.606) pin U7.42,BI,TOP/TOP
    (RDly) (Xnet=ED23) U6.U3 to U7.42  min= 2906.225 MIL  max= 2469.053 MIL  actual= 3304.83 MIL
            (-625.000,-75.000) pin U6.U3,BI,TOP/TOP
      35.355 MIL cline TOP
            (-600.000,-50.000) via TOP/BOTTOM
      532.685 MIL ratsnest
            (-220.071,102.756) pin R32.4,UNSPEC,TOP/TOP
            (-153.929,102.756) pin R32.5,UNSPEC,TOP/TOP
      2736.789 MIL pline TOP
            (-55.299,1181.606) pin U7.42,BI,TOP/TOP

网友:
最好能把拓扑截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我没设置目标线造成。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