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月空怎么和GND不连接

楼主(2011-07-16):
如图。铺铜后固定孔与GND不连接,问问大家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封装设计了禁布区

网友:
这是因为 动态铜和静态铜属性不同,铜皮没有合并,
我一般处理的方式是:先把大铜面变成静态铜,然后和星月空的shape合并 最后再变回动态就OK了

网友A:
特别注意 星月孔如果锁定了 一点要先解锁!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注意 星月孔如果锁定了 一点要先解锁!
试试吧!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