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压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1-07-16):
今天不小心把32V电压输入到额定最高16V的机器内,导致该机器mcu及DC-DC变换器烧毁。我想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在不小心输入超出额定电压的情况下做到保护电路的功能?再退一步说,只烧毁DC-DC变换器而保护了MC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热敏电阻啊,在电力行业大多数都是这样做的,485的A的B口,在现场怕人家直接把高压交流电加到上面;所以就加上热敏电阻,即使接错了也不会出现烧毁现象,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1、在电源输入端加保险和TVS。
2、在或是在电源前段加一个以MOSFET构成的电压检测电路,高压则关断mosfet。
3、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
4、电源输入端并联一个压敏电阻。
5、在输入端用两个高压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稳压电路。
暂时就想到这些了。

网友:
可以在输入端加入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电路,实现这种功能的电路的实现方法很多,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合你的电路!
楼上的方法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加过流保护电路啊,现在此类的IC很多,楼主多去找找,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