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和 trace 能承受的电流的标准算法

楼主(2011-07-16):
所有计算依据:IPC-2221标准制定;
IPC-2221标准描述:是由IPC组织制定的关于PCB设计的通用标准,英文名为:
Generic Standard on Printed Board Design

trace width calc
Area[mils^2] = (Current[Amps]/(k*(Temp_Rise[deg. C])^b))^(1/c)
Then, the Width is calculated:
Width[mils] = Area[mils^2]/(Thickness[oz]*1.378[mils/oz])
For IPC-2221 internal layers: k = 0.024, b = 0.44, c = 0.725
For IPC-2221 external layers: k = 0.048, b = 0.44, c = 0.725
where k, b, and c are constants resulting from curve fitting to the IPC-2221 curves

PCB VIA calculator
Resistance = Resistivity*Length/Area
Area = pi*(Inner_dia + Plating_thk)*Plating_thk
Resistivity = 1.9E-6 Ohm-cm (plated copper)
(plated copper is much more resistive than pure copper)
Copper Thermal_Resistivity = 0.249 cm-K/W (at 300K)
Est_Ampacity [Amps] = k*(Temp_Rise [deg C])^b*(Area [mils^2])^c
For IPC-2221 external layers: k = 0.048, b = 0.44, c = 0.725
我做的一个xls方式的计算式,可以算电流的。

补充内容 (2011-10-7 16:39):
公式有修正,详见31#

补充内容 (2011-10-7 16:44):
本人目前等级有限,不能直接修改这个附件,请大家到31#去下载,谢谢。另外如果管理员有看到的话,可否帮忙去掉这个附件,把31#的附件放在这,并加注说明。

网友:
    好像有用得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其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温升越高怎么线宽越小呢? 貌似与实际不相符吧?

网友:
    请其他关注过此类问题的也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没人关注吗? 大家讨论一下,给个结论吧

网友:
    下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讨论一下吧!!!

网友:
顶顶先,应该是个不错的东西

网友A:
顶!!!

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这个公式在温升是有问题。
温度那么高线宽咋会那么小呢???

楼主(2011-09-29):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excel去算通流,发现跟实际的不太符合啊。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这个公式在温升是有问题。

线宽是在相对温升的条件下得出的,是IPC规范,所有PCB vender都要fit这个规范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excel去算通流,发现跟实际的不太符合啊。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这是IPC的要求,实际板厂要按这个要求来做才行,板厂可以做得更好,但不能比这个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其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温升越高怎么线宽越小呢? 貌似与实际不相符吧?

这是正常的,对于同样大小的电流,当线越小,阻抗就越大,按I^2*R来计算,所以发热就越多。
    相对应的要温升越高,当然就要线越小。

楼主:
    还没有人员提问题吗,建议大家多顶一下,我看了这个论坛内有相似功能的帖子,但大都没有说明参考标准来源,相当于从源头上引入不可靠的因子。

楼主:
    Who has the IPC spec? Can you share it?

楼主:
    我会新建一个主题,把常用方式,较好的理念放在一起,让大家方便找

网友:
    汗,看来鄙人E文有点问题,还没有搞清楚K,b,c代表什么?

楼主:
    是一些常数,用于计算最终值的,就像数学上也有许多常数一样,如PI=3.1415926..., 详细参考IPC-2221,这个标准网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改铜厚没有反应

谢谢你帮忙查出问题,另外过孔不需要铜厚,我已去掉,线宽的公式中,没有除铜厚,现修正。

所有计算依据:IPC-2221标准制定;
IPC-2221标准描述:是由IPC组织制定的关于PCB设计的通用标准,英文名为:
Generic Standard on Printed Board Design

trace width calc
Area[mils^2] = (Current[Amps]/(k*(Temp_Rise[deg. C])^b))^(1/c)
Then, the Width is calculated:
Width[mils] = Area[mils^2]/(Thickness[oz]*1.378[mils/oz])
For IPC-2221 internal layers: k = 0.024, b = 0.44, c = 0.725
For IPC-2221 external layers: k = 0.048, b = 0.44, c = 0.725
where k, b, and c are constants resulting from curve fitting to the IPC-2221 curves

PCB VIA calculator
Resistance = Resistivity*Length/Area
Area = pi*(Inner_dia + Plating_thk)*Plating_thk
Resistivity = 1.9E-6 Ohm-cm (plated copper)
(plated copper is much more resistive than pure copper)
Copper Thermal_Resistivity = 0.249 cm-K/W (at 300K)
Est_Ampacity [Amps] = k*(Temp_Rise [deg C])^b*(Area [mils^2])^c
For IPC-2221 external layers: k = 0.048, b = 0.44, c = 0.725
我做的一个xls方式的计算式,可以算电流的。

VIA trace width IPC-2221 V1.1.xls.zip

网友:
    十一回来看的第一个帖子,不错啊。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忙查出问题,另外过孔不需要铜厚,我已去掉,线宽的公式中,没有除铜厚,现修正。

所有计 ...

    假期结束,刚回来,继续讨论!!!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鼓励,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题。

楼主:
    这个公式是基于IPC标准的,所有计算依据:IPC-2221标准制定;

网友B(2014-03-28):
按照你的excel去算通流,发现跟实际的不太符合啊。

网友(2019-10-12):
    这个是好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2019-12-02):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忙查出问题,另外过孔不需要铜厚,我已去掉,线宽的公式中,没有除铜厚,现修正。

所有计 ...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2021-01-29):
    感謝你的分享, 非常實用,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