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紧靠问题

楼主(2011-07-18):
各位好,现时我有一款机型设计在PCB LOAYOUT时两个晶振靠得很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想请高手指点一下。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如果是直插晶振,那么晶振投影范围内为禁止布线区。如果两个晶振靠的比较近,那可以用地线绕晶振走大半圈,将两个晶振隔开。注意地线隔一段距离打过孔到地平面。

网友:
楼主的是晶振还是晶体??晶体因为信号比较弱估计会好些,晶振信号强些可能需要更关注一些的!!

网友:
最好不要太近。

网友:
    晶振这一部分是模拟电路,而模拟电路对干扰非常敏感,所以最好还是别这样做,如果非要做的话隔离措施要做的非常到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晶振和晶体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
    晶振就是带放大电路的完整的晶体振荡器;
晶体只是晶振的选频电路而已。

网友(2011-11-02):
    分析的比较好,晶振的频率都很高,且是模拟电路,模拟电路对干扰信号很敏感,注意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