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保删除元件时地孔或地线不掉

楼主(2011-07-18):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改板时,删除地网络的某个元件时,会掉地孔或地线,即使glued,stitching两项都勾选了也还是会掉,请问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怎样解决?

网友:
那两选项勾了,应该就不会掉了吧,期待答案

网友:
    把元件移出板外,再删除,试试看。或者移到板外后,按Ctrl+m,  优化一下飞线,再删除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以为不会,可是实践证明会,而且是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没有规律,所以感到有些恐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试过了,还是掉地

网友:
    在option的design选项卡里面把keep stitching vias打上,试一下,不敢保证有效

网友:
    先用一个光的PCB导入新的原理,然后这两个PCB对比产生ECO文件,再导入,不会掉的。
    没事也可以看下ECO文件里面的内容,是不是你想改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板是布局走线已完成,只是修改,所以重导不行。

网友:
    使用设置功能里面的VIA Patterns功能,包你怎么删都不掉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尝试一下,先对比产生ECO文件,自己在进去编辑一下,我都这样做很久了,什么改网络,改元件,都不掉东西,不行就发文件过来,我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具体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

网友:
    只有一个PCB,我不知道你要改什么

网友:
    我的 方法是把要删的元件拖到离板框足够远的地方,然后把元件的网络删掉,再把元件删掉,不会掉东西~~
    期待更好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一个拖锡焊盘我放到板外了,你删除就会发现掉地孔,还有其他的,也掉地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它拖到离板框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再删,删的时候掉东西就把它再拖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还有一种方法,所有东西都删了,只留地,然后弄个地的reuse,然后随便导原理给他掉

导入新的原理以后,在把这个reuse导入,哦,这两个reuse的坐标一定要很精确

    这样就会有部分线和孔重复,然后你再导一个asc出去,再一个空白文件到进来,这样重复的部分就会消失

说一句啊,你这个上传的文件只有acs,我不知道你要改什么,会导致地掉,你最好把要修改的原理图也上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法,所有东西都删了,只留地,然后弄个地的reuse,然后随便导原理给他掉

导入新的原理以后,在把这个reuse导入,哦,这两个reuse的坐标一定要很精确

这样就会有部分线和孔重复,然后你再导一个asc出去,再一个空白文件到进来,这样重复的部分就会消失

    说一句啊,你这个上传的文件只有acs,我不知道你要改什么,会导致地掉,你最好把要修改的原理图也上传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尽量不要去改到原理图里面的地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