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布线时线宽有标准吗?线宽和过孔怎样搭配?

网友:
这个问题 问的好大啊/
线宽肯定有标准啊,跟板厚,板材,介质,及受阻抗控制的线等等, 像PCIE /DDR/USB线,肯定有标准的啊,
这个还多看看guideline,
线宽和过孔怎样搭配? 假如是高速信号线的话,过孔的类型还需要 仿真,一般的线就是常用的过孔类型.

网友:
1. 線寬有標準, 看Guideline要求, 根據阻抗可計算, Default 看Guideline, 有可能4mil or 5mil
2. 過孔如何搭配 : 如果不是大Power的話, 正常10 hole or 12 hole都可以, 如果是大的power可以用18 hole的, 大了板廠塞孔不行, 當然大的power用小孔也可以, 只要多打也OK!

网友:
线宽和主要和电流,阻抗,制版厂工程能力有关

网友:
顶!!!
回答的都很好。

网友:
线宽和过孔,如果是信号一般都有常见的宽度和过孔大小。不过要实际看工作情况,是不是大电流,器件的密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