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S的设定

楼主(2011-07-18):
关于CES,我想设定PACKAGE CLEARANCE。
想请问下,这个CLEARANCE是看“PLACEMENT OUTLINE” 的距离吗?
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办法把它更换去别的LAYER?
如“INSERTION OUTLINE” 或其他?
谢谢。。

网友:
不行的,而且只能做大类之间的距离约束,不能做精细的约束,这个也是mentor的不足,mentor的约束功能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