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如何在PCB中设定器件之间的上下左右的间距。

楼主(2011-07-18):
谁能告诉我,如何在PCB中设定器件之间的上下左右的间距。感激!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肯定有知道的,难道是出于不屑吗?很低级吗,我很挫,希望大家告诉我,我花在一个板子PCB的放置元件布局上的时间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能不能在工作走神期间,给我的问题答复一下。谢谢!

网友:
格点设置大些,不就好放了嘛

网友:
会有component clearnce经行设置的,不知你是用什么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个方法,谢谢!
器件特别是贴片的,间距可能达到25mil,那么在做board 板时,最好用mil,如果板子中用到贴片器件引脚间最小距离是25时,grid就设成25mil*25mil.如果间距是50mil,网格就设成50*50的,这样可以使得贴片的引脚和其他器件的引脚能轻松对齐。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软件是pcbeditor,我的想法是利用constraint或者其他的设置,使得器件placeboundtop 或者placeboundbottom之间的间隔设成3毫米或者1厘米之类的间隔。这样凭手感放symbol就可以了,不用还要放大了间距数数网格有几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传不上来,
你可以试试用.manufacture/DFx check(legacy) /DFA Audit setup
这里面的component _clearance_aduit  下面的spacing 来控制. 可以通过show X/D的DRC来知道有没有达到 器件的上下左右的间距./..

楼主:
回复 网友C:

DFA这个功能我都没有用过,刚才我试了一下,把space从原来的25设成50后,PCB中全部有X/D的错误,想改回来都不行了。这个DFA功能不会用啊。请问可以看什么样的书搞懂这个DFA的功能吗?谢谢!

网友:
这还真不知在哪设,楼主的意思是布局时能按一定的间距来自动推挤????不过,布局普通的元器件不需这样的功能吧?当然有更好. 不是有place bound 和丝印参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DFA这个功能我都没有用过,刚才我试了一下,把space从原来的25设成50后,PCB中全部有 ...

这个只能用来检查一下而已

网友:
DFA间距检查貌似在手工摆放时才有效果。

楼主:
看来在摆放时,为了顾及器件和上下左右其他器件之间间距的问题,还得靠栅格的设定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能检查DRC错误,布局还得手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