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 PCBl转PADS会出问题吗?

楼主(2011-07-18):
      小弟,近来想用pads自带工具把protel 画的板子转成PADS的,请问是否会出错?特别是芯片封装和网络,谢谢

网友:
软件转换多少可能会出问题,转换后认真检查核对OK后,没什么问题

楼主:
查了下,覆铜有问题,还有内层不识别

网友:
我转的覆铜也有问题

网友:
封装会有问题

网友:
能转,再检查一下就OK

网友:
能用,但是得细心检查,否则就容易出错!

网友:
一些独立的覆铜都会丢失

网友:
转换后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平时也就用来提取下元件封装吧了

网友:
转换后基本不能用来生产,只能用来参考

网友(2011-10-21):
同感 转出来问题多多  或许没学到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