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cline 添加 net

楼主(2011-07-18):
我从别人的板子上拷了部分线和元件过来,cline都没有net,我把元件swap后,怎么有的cline的net 加上去了,有的没有?
怎么给没net的cline添加net,请求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你要把别的板子上的元件换掉。先根据你的原理图把所有零件都Place出来,在用sweap功能将别人板子上的零件换成你原理图里对应的零件,再把线头连起来,这样Cline就有net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