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编辑时尺寸标注不见了

楼主(2011-07-18):
pads封装编辑时尺寸标注不见了,编辑如图123所示。

网友:
你确定是在该层(Drill drawing)作标志??

网友:
百事,你的问题有点看不太懂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测量的时候,尺寸标注没有显示出来,我想应该是颜色设置的问题,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设置错误了饿

网友:
检查颜色设置!每一张PCB的颜色设置都是独立的!仔细看看可以显示的PCB和不可以显示的PCB颜色设置区别!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Drill Drawing 层对应的Line和Text 颜色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了呀,可是还是没有显示标注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你把标注画到别的层去了。画前先选好层

网友:
不确定在哪层的话点 assign all 自然就出来了,然后再一层层去找它肯定能找到

楼主:
进EDIT DECAL后,在OPTIONS下的DIMENSIONING下面  有个LAYERS选项
下面有个TEXT与LINES
在此修改ok了

网友:
楼主的标注肯定不在drill drawing这层,有两种办法,1把你标注的line和text放在设置的层里,2如果已经放好了在drill drawing层,则在option里的dimensioning里layer中text和line都设置为drill drawing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样做是对的

网友:
搞不明白为何要标注,多此一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封装的时候测量两个焊盘的距离,有时候老大也要看,标出来一目了然,似乎有点多余哦

网友:
跟着一个傻老大,自己也会变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555555555555555555555,那我可以跟着你不?说真的!

网友:
太对了,他检查时你让自己看

网友(2011-09-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封装的时候测量两个焊盘的距离,有时候老大也要看,标出来一目了然,似乎有点多余哦

郁闷.我们老大也是这样

网友D(2012-05-04):
我发现我那个默认的是标注在layer24,但是我在颜色表和layer中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层?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我那个默认的是标注在layer24,但是我在颜色表和layer中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层?为何?

颜色设置问题

网友(2012-07-26):
我在打开颜色设置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一层在颜色列表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