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中...要不要换系统呢

楼主(2011-07-18):
现在win7是大势所趋,到底要不要把XP换成win7-64呢
装了后该不会allegro不能用了吧担心

网友A:
64位的确实默认破解不了,但是可以先在32位下面装好破解了,然后再拷贝覆盖64位下面的安装目录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
建议用win7 32位

网友B:
要么就用win7 64位,要么就直接用xp,32位win7有什么好
spb15.7在win7 64上也能跑起来

网友:
我也很郁闷....

网友:
选择多了,毛病就多了

网友:
两台电脑,四个操作系统的飘过。。。
Windows server 2008R2+cadence 16.3;
windows7+cadence 16.3+hyperlynx8.1+siwave4.0+ansoft HFSS;
Ubuntu 10.04 64bit+cadence 16.3;
一块硬盘做备份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就用win7 64位,要么就直接用xp,32位win7有什么好
spb15.7在win7 64上也能跑起来

64位也就那样而已, 哪里有64位ALLEGRO可下载,能否给个下载地址?

网友C:
64位win7一样向下兼容32位,应该可以在64位win7下装32位spb吧,我猜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4位win7一样向下兼容32位,应该可以在64位win7下装32位spb吧,我猜测。

装是没问题的,但是破解有问题,虽然是64位的系统,但是,还是以32位的方式运行,不是原生态的64位程序,没意思,还不如直接装在32位上省事,64位只适合运算,定制程序,对这些没一点意义,建议还是32位

网友A:
win7除了效果好看外,没一点点值得使用的地方其实。如果真的刻意去追求漂亮的系统,还不如去安装个linux呢,啥效果都有

网友:
目前为止好像没有问题,用的是16.5。。windows 7 ultimate 64bi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以32位运行的,我没用64位系统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64位系统能支持4G内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是没问题的,但是破解有问题,虽然是64位的系统,但是,还是以32位的方式运行,不是原生态的64位程序, ...

这位正解了,有人总是追求64位系统,却不知32位程序在它上面运行并没有发挥出64位系统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除了效果好看外,没一点点值得使用的地方其实。如果真的刻意去追求漂亮的系统,还不如去安装个linux呢, ...

漂亮不是罪,window7的搜索功能绝对强悍

楼主:
有个好消息,有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15.5,16.3如果单独只装一个都可以装上
坏消息就是装两个最先装的那个就不能用了15.5出现'找不到cn1200.DLL‘提示。
本人电脑配置I5处理器,4G内存
现在是win7-64,先前XP时经验证,两个都可以装上。

网友:
到目前为止没有问题,win7 64bit + cadence 16.3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位的确实默认破解不了,但是可以先在32位下面装好破解了,然后再拷贝覆盖64位下面的安装目录即可正常使用

不要误导,我在64位WIN7下用得好好的。注:是盗版.破解的.安装方法同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