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焊盘制作钻孔尺寸问题

楼主(2011-07-18):
  在焊盘制作过程中,钻孔的尺寸我一直把握不好 ,举个例子,一个实际尺寸是1.5mm(直径)的钻孔,那么做成焊盘是begin layer究竟应该大多少?

网友:
有资料说:

钻孔尺寸:实际PIN尺寸+ 10mil

焊盘尺寸:至少 钻孔尺寸 + 16mil (钻孔尺寸 < 50)

焊盘尺寸:至少 钻孔尺寸 + 30mil (钻孔尺寸 >= 50)

焊盘尺寸:至少 钻孔尺寸 + 40mil (钻孔为矩形或椭圆形)

抗电边距(Anti Pad): 钻孔尺寸 + 30mil

阻焊层(Solder Mask):规则焊盘 + 6mil

助焊层(Paste Mask):规则焊盘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