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钻孔大小怎么设置

楼主(2011-07-18):
      在焊盘制作过程中,钻孔的尺寸我一直把握不好 ,举个例子,一个实际尺寸是1.5mm(直径)的钻孔,那么做成焊盘是begin layer究竟应该大多少?还想多问一句,钻孔的尺寸比实际的尺寸究竟应该大多少才合适,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
如果你实际钻孔都是1.5MM约等于60Mils,那begin layer取90Mil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