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xpedition PCB布双面板好使么?

楼主(2011-07-19):
像现在的DVD解码板、PDVD、TV、液晶显示板之类的板子工厂为了降成本几乎都是用双面板,而且把板子做的越来越小,采用的是单面摆放元件,为了GND的完整,顶层几乎是又放元件又走线,底层是个GND层,只是少数的走线短暂穿过一下,
像这类的板子用Expedition PCB来Layout 好使么?

网友:
应该好使吧 这个软件PCB还是很牛的!

网友:
这类的板子用PADS最合适了

网友:
双面板用mentor最好了,尤其是铜皮的操作,忒方便了,走线修改也很好,就是版本控制太差

网友:
多层都没有问题,双面板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啦

楼主:
主要是线路和元件很紧密,在走线时会经常重新移动元件重布,有时会移动元件放在已有元件的位置,再将原来位置的元件移走,因是刚接触学用Expedition PCB,这软件不让放,不像PADS将DRC关了,元件或走线全叠在一起都可以,所以才觉得Expedition PCB不好使

网友:
像EE这种高端软件限制多多,是为了你的操作更规范,更不容易出错,非常麻烦。
而当你的板子要求高的时候,这种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

网友A:
ee能够关闭drc的,这样随便放,最后打开drc检查调整下就好了,不是说画多层板的软件画双面板就一定好,双面板通常两层都铺铜,如果软件不能隐藏铜皮,推挤铜皮,用起来也很繁琐的

网友:
    好使,就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9楼的把我要说的话给抢了

网友(2011-08-18):
    expedition 做PCB 设计还是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能够关闭drc的,这样随便放,最后打开drc检查调整下就好了,不是说画多层板的软件画双面板就一定好,双面 ...

大侠,ee怎么关闭drc啊?
    两个元件叠这放我也放不上。 我每次就export emn. 修改 ,emn 里的坐标位置。再 import 进来,就叠一起来了,很麻烦。

网友:
有两个地方,视你的版本而定,如图,两个地方都可以关闭drc

    smart utility

    smart utility

    老的方法

    老的方法

网友:
    只是mentor关闭drc后再打开检查的时间有点长,assistant是新加的,我还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