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更改已经布线的最小线宽,

楼主(2011-07-19):
已经完成布线,包括5mil,20mil 50mil等。想把5mil的线加宽,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当然用change了

网友:
change就OK了

网友:
change的对象是net、cline、cline segs
    不能实现把5Mil的线一起加宽……

    除非用skill写一个程序来实现……

网友:
    那只能把要加宽的线high亮,然后一根一根change了

网友:
    这里有你想要的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thread-tid-35859-highlight.html
    查找和改变<=指定线宽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