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人问的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2011-07-19):
VV漫步林中VV(645511564) 2011-7-19 13:19:20
1,那些电路需要布等长线?一个是高频电路,那频率要大于多少?另一个貌似是跟时间上升沿和下降沿相关,那边沿时间小于什么值的时候, 需要布等长线?对于一个高速器件,包括时钟、数据、地址、控制、命令等信号。是不是全部等长最好?如果不能全部等长,是否应该各组内 部等长?各组内部的长短线误差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不同的组之间的误差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有的资料是40-50.有的说400-500。有的说大 于75M的,总长小于1000mil。有的说,总长2000mil最好。有没有权威一点的资料?
2,那些电路需要考虑阻抗匹配?常用的阻抗匹配方法包括串联电阻匹配和并联电阻匹配。大部分看到的资料是串联10-33ohm。并联的话是接两 个2倍的串联电阻值的电阻。是什么电阻匹配都可以这么用吗?计算阻抗匹配,是不是应该根据高速器件的阻抗要求来做呢?那么串联并联的值 又如何来确定呢?导线的宽度、铜板的厚度、板材,都跟阻抗有关?串接一个电阻就可以全部解决吗?
3,同时需要考虑等长和阻抗匹配的电阻,从改从哪个设计开始?

网友:
这么多问题,直接问小雨去,我们不会~~~~

网友:
指点一下下吗

网友:
1,大于50M的信号就应该要考虑等长.
全部等长最好.误差越小越好,误差到底多少才合适,要看信号的传输速率,速率越高,误差越小.
如果没有把握,控制在5mil通杀所有设计.

2,所有电路都应该考虑阻抗7匹配.导线的宽度、铜板的厚度、板材,都会影响阻抗.串接一个电阻只能解决部门反射问题,无法解决全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