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模地分割中地孔问题?

楼主(2011-07-19):
   6层板,正反面都有器件,正面GND,反面AGND,分割后各有参考层,铺地孔时是通孔AGND孔穿过了GND,这样有影响吗?影响都有哪些?该如何处理?

楼主:
急啊,期待高手回答啊。

网友(2021-05-02):
    可加大AGND 与GND 的间距,至少是VIA焊盘面积的1倍以上,最好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