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地线是越粗越好吗

楼主(2011-07-19):
地线是越粗越好吗

网友:
有条件的情况下当然是越粗越好了,不管是模拟的、低速数字电路还是高速数字电路中都一样的,多层板还推荐用一层来做主地层,这样效果更好!!呵呵

网友:
最好是能达到长宽比小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