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原理图引脚编号与PCB中封装的对应问题

楼主(2011-07-19):
       我们都知道,cadence软件原理图中的器件引脚编号是要和做封装时的引脚编号对应的,但我最近再画原理图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元器件在原理图中没有引脚编号,而在画封装是一般有引脚编号,这个让我纠结了,这个该如何对应呢。举个例子,在cadence软件中,原理图中三极管的引脚是没有编号的,在画封装是一般有引脚编号,这个该如何对应呢,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对应起来。因为我们知道万一管脚对应错了的话,该电路设计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网友:
修改封装,添加引脚编号。

网友:
个人觉得原理图还是要加引脚比较好

网友:
原理图没有引脚号?
2 ~* q- y3 t. A" n你是不是把它隐藏了?

网友(2013-06-03):
怎么隐藏的呢。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这个电阻符号。

网友:
怎么隐藏的呢。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这个电阻符号。

原理图封装引脚无符号

原理图封装引脚无符号

网友:
我找到设置方法。如下设置:打开原理图库文件。我们还是以这个电阻为例。点击Options----选择Part Proterties选项。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