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单面板如何设置板层?

楼主(2011-07-19):
如题,菜鸟向大侠们请教。

网友:
    就两层板一样来设置就好了  画板的时候记得是单面板就好拉
    工艺说明里注明单面板就OK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感觉PADS这点不如PROTEL99

网友:
    在设置规则的时候可以设置只有bottom层能走线,其它跟双面板几乎一样,但是要注意,由于板材的不同,单面板在工艺上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