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做原理图库 能导入Csv格式的EXCEL么

楼主(2011-07-19):
各位老大

pads2005做原理图库 能导入Csv格式的EXCEL么

如果不能 怎么做多GATE的BGA库啊

网友:
没经历过,观望中!

网友:
PADS 2005没用过,PADS 9.2是可以的

网友(2011-09-26):
目前我正需要用dxdesigner来做一个六七百pin的BGA 原理图symbol,研究了下,貌似只能通过symbol导出csv的引脚情况,导入没有找到啊,求指点啊!!!

网友(点评):
加油.纯支持~~~我不会用DX

网友A:
所有版本都可以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版本都可以这么做!

楼上也不说说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版本都可以这么做!

指导一下迷途中的众生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