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S > Skill破解

楼主(2011-07-20):
    Dear  各位大大 :
                                  最近拿到原廠附送的skill軟體,還要安裝License Server,好麻煩,重點是,安裝程式之後,我原先可以使用的SKILL變成不能使用了,EX:cot.il ,非常的不方便,想移除不用,又覺得有些SKill還蠻方便的,真是苦惱,附上一個SKill,不知道各位大大,能不能破解成一般不經過License Server就可以使用的Skill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各位大大 :
                                  最近拿到原廠附送的Skill軟體,還要安裝License Server ...

    可否提供一下安裝程式(License Ser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各位大大 :
                                  最近拿到原廠附送的Skill軟體,還要安裝License Server ...

    你試試看可不可以,在我這裡還是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load("clinecut.il" "gras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大!请问是怎样知道密码并破解的呢?可否共享一下方法?

楼主:
    不好意思,是直接輸入clinecut嗎?但我輸入是出現
    Command > clinecut
    E- Command not found: clinecu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直接輸入clinecut嗎?但我輸入是出現
    Command > clinecut
    E- Command not found: clinecut

    謝謝你分享資料
    在Command下輸入 graserWare_clinecut

楼主:
    沒有作用耶,而且反而使得我原來的原廠Skill,無法使用
    出現下列訊息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utho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大,这个没license!!

楼主:
    sorry license 是公司原版,所以無法分享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了,不能用。
    最糟糕的是我原来的skill找不到路径,不能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作用耶,而且反而使得我原來的原廠Skill,無法使用
    出現下列訊息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 ...

    因為你是重載此SKILL(clinecut.il),它會蓋掉原來的Function
    如果要使用原來的Skill只要在載入一次就OK
    load("en_graserWare_clinecut.il" "graser")
    我這裡不會有這個問題,
    只是有個問題就是當Board file 都沒有Cline時就會出錯,
    而錯誤是return(),所以我猜程式有Bug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安裝了Sever的關係,輸入graserWare_clinecut都是沒反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
    我的16.3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偶的更糟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mmand > graserWare_clinecut
Loading axlcore.cxt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f_FormBegin
Command > graserWare_clinecut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f_FormBegin
Command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你是重載此SKILL(clinecut.il),它會蓋掉原來的Function
    如果要使用原來的Skill只要在載入一次就OK

    不好意思,您說的再載入一次的步驟為何呢?是指在command下在輸入一次 load("en_graserWare_clinecut.il" "graser") 嗎?
    但還是出現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uthor的訊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安裝了Sever的關係,輸入graserWare_clinecut都是沒反應

    我是有安裝了,但是沒有License,所以原來的SKILL,我都不能用.
    你再試試看附件

    Command>load("clinecut.il" "graser")
    Command>graserWare_clinecut

    如果有出現錯誤 :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f_FormBegin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uthor
    解決方式: Command>load("en_graserWare_defineForm.il" "graser")

    目前在16.2 版本執行

楼主:
    是因為是16.3嗎?
    還是出現Command > graserWare_clinecut
                                       Loading axlcore.cxt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utho
    真是殘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附件是你新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為是16.3嗎?
    還是出現Command > graserWare_clinecut
                                       Loadi ...

    你可以試試看先不要載入原來的SKILL ---修改 HOME\pcbenv\allegro.ilinit 裡面,將load 那一行前面加一個;
    ;GRASERWARE_BEGIN
    ;load(strcat(getShellEnvVar("GraserWARE_EV") "en_graserWare_Index.il") "graser")
    ;GRASERWARE_END

    重新開Allegro後再載入
    load("clinecut.il" "graser")
    load("en_graserWare_defineForm.il" "graser")

    再來執行
    graserWare_clinecut

    一定要開一個有圖的Board fi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破解下其他的skill吧!!

网友:
    我试了,也没有反应,我用的是157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使用了,但是调不图片。
    总结下:
    软件版本:16.3
    我用的skill是:XYX365在23楼所上传的。
    使用命令是:     load("clinecut.il" "graser")
    再來執行:    graserWare_clinecut

    不过有几点疑问:
    1、楼主所上传的原厂skill文件,XYX365修改过了?
    2、导入skill的命令是graser,为什么执行时的命令是graserWare_clinecut?
    3、图片ClineCut.bmp跟clinecut.il在一个目录下面,为什么使用时调不出来?

    XYX365能否解答下?多谢!!

楼主:
    突然之間~~可以用了耶
? 我怎麼沒有這個檔案,能否上傳給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你扣 扣多少?我传给你!

楼主:
    扣 扣 ?是什麼?

网友:
回复 楼主:

    Q
    Q

楼主:
    我沒有耶~~ 我到您的個人空間留了mail
    麻煩您寄給我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之間~~可以用了耶
? 我怎麼沒有這個檔案,能否上傳給我呢?

這個檔案在你安裝原始SKILL的路徑下,
    此檔案必須放在此路徑下或是看看你的系統環境變數GraserWARE_EV 所指的路徑是哪裡就必須放在那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使用了,但是调不图片。

graser 是密碼,命令才是graserWare_clinecut
這個檔案在你安裝原始SKILL的路徑下,
此檔案必須放在此路徑下或是看看你的系統環境變數GraserWARE_EV 所指的路徑是哪裡就必須放在那邊.

楼主:
    瞭解了~~之前因為不想安裝,直接設定到menu中,所以把graserWare安裝程式移除了,難怪找不到圖片
    可以把其他的skill上傳給您,讓你一樣破解成不用安裝Sever也可以使用的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瞭解了~~之前因為不想安裝,直接設定到menu中,所以把graserWare安裝程式移除了,難怪找不到圖片
    可 ...

    這些SKILL在安裝程式裡面就有了,
    你要確定那些skill 很好用才解,因為要請別人幫忙解,
    他昨天被我煩了一天,要再等他閒的時候才能解.

楼主:
    我是覺得ClineCut這個比較實用~~其他還好~~所以不急~~等他有空又有閒的時候再解

网友:
    en_graserWare_defineForm.il这个文件没有共享出来啊。

楼主:
    不好意思,您的意思是說在allegro.ilinit中加入load("crack.il" "graser"),就可以在Board file中直接執行指令嗎?但是,為什麼我的還是會去檢查license,所以在Command下輸入graserWare_10degree,會出現check license failed。
    是不是我漏做了哪些步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您的意思是說在allegro.ilinit中加入load("crack.il" "graser"),就可以在Board file中直接執 ...

    你要先載入
    ;GRASERWARE_BEGIN
    load(strcat(getShellEnvVar("GraserWARE_EV") "en_graserWare_Index.il") "graser")
    ;GRASERWARE_END

    再加入
    load("crack.il" "graser")

    還要確認一下系統的環境變數
    AXLPLUGINPATH=你所安裝的Graser SKILL的路徑
    AXLPLUGINPATH=D:\Cadence\GraserWARE
    如果沒有此行會先顯示 License Fail的視窗,而在Command會顯示Can't find the dll file EdaFlmPlg,
    表示找不到EdaFlmPlg.dll檔案所以才會License Fail

    Command
    1.graser_10degree
    2.graserWare_boardOutline
    3.graserWare_clinecut
    4.graserWare_clinesLen
    5.graserWare_gerberOutCheck
    6.graserWare_GTD
    7.graserWare_pinCount
    8.graserWare_setupText

楼主:
    可以了~~~謝謝大大的指導喔

楼主:
    在請問大大,有沒有遇到graserWare_boardOutline這個Skill跟cot.il這個Skill相衝突的問題呢?
    如果Cot.il這個運行OK,那graserWare_boardOutline and graserWare_gerberOutCheck這些會出現圖面的就會發生問題,所以我現在都只好選Cot.il,其他的只好捨棄了

    E- *Error* f_Group: too many arguments (6 expected, 7 given) - (port:"D:/PCB/test-7200-MBV090/graserWare_gerberOutCheck.form" "Gerber Out Check" "quantag" 5 4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請問大大,有沒有遇到graserWare_boardOutline這個Skill跟cot.il這個Skill相衝突的問題呢?
    如果Cot. ...

    應該是兩個Skill裡面的f_Group Function的問題,可以直接修改cot.il裡面有f_Group的字都改為f_GroupF這樣應該就不會衝突

    試試看附件是不是和你的一樣的Skill

楼主:
    我的跟您的不太一樣耶,發給您瞧瞧

楼主:
    但使用您的,不知為何,卻出現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f_Bitmap的訊息

楼主:
    真的,真的~~非常感謝XYX365 ,按照您的解法去修改我的cot.il,終於都解決了。
    真的是太感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真的~~非常感謝XYX365 ,按照您的解法去修改我的cot.il,終於都解決了。
    真的是太感激了

    解決就好

网友:
    我的16.5不行!!

楼主:
    16.5  試過了喔,都是OK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正呀,真丫~!

网友(2011-12-19):
    請問能提供破解graserWare_pinCount這個SKILL嗎

楼主:
    是要這個skill , 還是破解的~~ 破解的可能要請其他的大大幫忙喔

网友:
    有試過42樓的方式單裝graserWare_pinCount 但是不成功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破解 不知道XYX365 大大能否幫幫忙

网友(2012-03-12):
    我按照楼主的方法安装环境变量也加了AXLPLUGINPATH=C:\Program Files\GraserWARE\,还是出现check license failed, 楼否请大大帮忙破解graserWare_boardOutline
    和graser_10degree成单独加载不需要check license的skill, 谢谢

网友:
    已经可以用了 之前是我电脑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是重載此SKILL(clinecut.il),它會蓋掉原來的Function
    如果要使用原來的Skill只要在載入一次就OK ...

    请问  E- *Error* strcat: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 - nil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skill/en_graserWare_pinCount.il"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skill/loadskill.il"
    E- *Error* strcat: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 - nil
    E-
    E- load("skill\crack.il"
    E-                     ^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5 column 21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skill\crack.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killcrack.il"
    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06-21):
    现在都要积分了吗?

网友:
    SKILL东西都下不了 郁闷啊

网友:
    是呀 下现在怎么不能下载了

网友:
    好高深啊,,,正在努力中

网友(2012-08-30):
    不会用。。怎么才能用pincount那个命令啊。。。E- *Error* strcat: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 - nil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D:/clinecut/en_graserWare_pincount.i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raser 是密碼,命令才是graserWare_clinecut
這個檔案在你安裝原始SKILL的路徑下,
    此檔案 ...

    dear XYX365,
    我能这样理解吗,任何加密的或者需要License 的skill 都可以通过你的方法破解吗?看看我的这个可以破解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ear XYX365,
    我能这样理解吗,任何加密的或者需要License 的skill 都可以通过你的方法破解吗?看看我的 ...

    這個skill只是壓縮,不需要密碼,如果要看soruce code 的話,其解壓縮指令為compress("2s3w.ile"  "2s3w.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skill只是壓縮,不需要密碼,如果要看soruce code 的話,其解壓縮指令為compress("2s3w.ile"  "2s3w.il" ...

    太好了,高人啦!非常非常感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個skill只是壓縮,不需要密碼,如果要看soruce code 的話,其解壓縮指令為compress("2s3w.ile"  "2s3w.il" ...

    Hi XYX365,
    帮忙看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Skill > compress("2s3w.ile"  "2s3w.il")
    E- *Error* compress: can't open input file - "2s3w.ile"
    ERRO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i XYX365,
    帮忙看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不加绝对路径的引用就表示这个文件只在getSkillPath()的几个路径下搜索,这些路径下没有那个文件就无法访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绝对路径的引用就表示这个文件只在getSkillPath()的几个路径下搜索,这些路径下没有那个文件就无法访问 ...

將檔案2s3w.ile放在你目前所打開的Allegro的目錄下,再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绝对路径的引用就表示这个文件只在getSkillPath()的几个路径下搜索,这些路径下没有那个文件就无法访问 ...

明白,我再试试

网友:
XYX365你好,
问一下:加密的skill,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可以破解吗?

2.53 K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2012-10-29):
    16.6可不可以用啊

网友E(2013-12-04):
    我怎么看不了附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看不了附件呢

      因為你的積分不夠喔

网友(2018-01-18):
    可以提供下載點嗎?謝謝~~

网友(2018-05-15):
    点太少了,不可以下载!

网友:
    加了密的,只有有密码就不行,如果有密码不可以解密

网友(2019-12-30):
    下载不了,无法想办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瞭解了~~之前因為不想安裝,直接設定到menu中,所以把graserWare安裝程式移除了,難怪找不到圖片
    ...

    谢谢分享!

网友:
    不知道有用没

网友:
    这个帖子有火起来了

网友(2020-03-12):
    好难受啊,积分不够用了

网友:
    你是台湾人?

网友(2022-11-14):
    誰会破解skill,出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