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如何覆铜

楼主(2011-07-20):
请教各位大侠pads9.2如何进行覆铜啊?可能是以前用protel的原因,感觉有点不习惯。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用COPPER POUR把PCB板需要覆铜的地方圈起来,然后点TOOL-POUR MANAGER,弹出对话框点START,点START之前记得SETUP下覆铜类型

网友:
有铺铜和灌铜之分,楼上说的是铺铜,灌铜的是在混合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