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表和PCB较大,出gerber的时候无法完全显示

楼主(2011-07-20):
我把生成的钻孔表放在PCB右边,出gerber时总是无法显示完整的钻孔表,在artwork中也修改了film的限制尺寸,但没有效果。该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drawing size弄大一点试试,时刻注意命令窗口的提示,一般的问题通过那个都可以解决的。

楼主:
drawing size已经很大了,不然钻孔表就放不下,主要是光绘文件显示不了那么大,是不是film大小都是固定的?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帮个忙啊,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犯了一个幼稚的错误,出gerber时,undefined line width没有定义,其他电气层都有定义,就出钻孔表的这个没定义,所以有些无法显示

网友:
有个光绘size limit的设置,你把它修改大一些

网友:
一定要手动做一个钻孔表放到PCB旁边吗?
不是在出gerber之前先生成这个钻孔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