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I2CSCL&I2CSDA走线怎么走好啊!

楼主(2011-07-20):
  以前对于这两根线都是毫无疑问的走在一起,有时候也会差分走线,反正肯定是一起走的,可是有的工程师很肯定的说应该中间隔地走,大家都怎么走呢,讨论下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I2C的上升沿很慢,基本没有SI问题的可能性,辐射也很小,唯一害怕的受到强辐射,so只要有参考路径,就可以随便走,不要跨void。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说的这2根线是平板电脑里面的,我们的那个工程师很肯定的说的,他做了好几年电视的,算是比较厉害的一个工程师,他说就是因为I2C的上升沿很慢。。。。所以大家才不会重视,可是据他做几年电视的经验,最后往往这里就比较容易出问题,电子知识我懂得不多,不知道明确的答案,所以上来请教下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可能有问题,I2c对别人的干扰很小,但是受到强干扰后问题严重,这是因为I2C的高电平是通过上拉4k电阻实现的。
0.1mA的噪声电流就可以产生400mV噪声电压,问题严重,所以我提到要防止强干扰的环境,如果你的I2C总线一直在PCB上,那么保持有参考路径即可,是不是相邻层可以商量,最好仿真一下,看看噪声电压多大。

btw,手机上的SIM卡是类似的OC门,它不在PCB上,而且距离PCB较远(在插座里面,不是紧贴PCB),所以容易受到RF发射的影响。这个问题很难搞。

楼主:
非常感谢wuzl 的耐心解答!

网友:
用示波器看着你的I2C走线波形,研究研究,你会发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