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将6层板改为4层板,怎么改啊?

楼主(2011-07-20):
新手求助: 将6层板改为4层板,怎么改啊?  6层板的叠构是 : TOP ,L2,POWER,GND,L5,BOTTOM. 现在改为4层。 哪位高手会啊?谢谢啦。

网友:
这个玩意不好搞,也在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我还想请教一下,那原来是有4层走线, 那我把6改成了4,之前的走线该怎么办啊?都删了不可行吧,怎么解决呢?谢谢,盼你详细解释下好吗?谢谢!

楼主:
有哪位知道,假设想把L3 的所有走线,换到L5。 该怎么一次性换啊?

网友:
L3推到L5很简单,前提是:
一,保证DRC开启
二,确保L5的CES里各种间距只能比L3小,最好设置一致
三,L5本身的线与L3推过去的线不能有交集
在L3选中所有线,按上下键,将界面切换至L5,按F10 PUSH TRACE

网友:
学习贴啊,希望以后大家多交流。

网友:
不错,我之前每次都是在Drawing模式下弄的,麻烦

网友:
要先把原先的过孔设置删除才能remap layer

网友:
学习了,很好,希望有群可以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把原先的过孔设置删除,在哪删啊?

网友(2012-06-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把原先的过孔设置删除,在哪删啊?

在setup=》setup parameters=》via defin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