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WER层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1-07-20):
之前画板都是将POWER层铺铜,但是看到现在公司的板多是在POWER层走电源线,请问POWER层如何设计是合理的呢?

网友:
这些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每个产品要求不一样,电源层走线是对相邻信号参考平面要求不高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铺铜会不会对相邻信号层有干扰呢?

楼主:
顶上去一下

网友:
一般不会有干扰,如果你的做的板子频率不是很高的话!

楼主:
频率高呢?高频的情况POWER层铺大面积铜好还是走粗线好呢?

网友:
用平面.可以给信号提供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同时有良好的供电能量.
利用电源平面和地平面的耦合可以给电源起到滤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