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PADS 2007 PADS Logic原理图上的元件符号不能复制??

楼主(2011-07-20):
我在进行pads Logic 原理图画图的时候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别的人什么问题导致我在进行PADS Logic画图的时候原理图符号不能复制到另外一张图纸上面去了,以前一直都可以的。其复制的时候显示下面的这种错 误,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1-08-20):
不能直接复制器件,需要将器件和一部份线一起复制.

网友:
    还要这样啊?为什么?记得好像可以直接复制器件的吧。

网友(2011-10-17):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好像是字体库的问题

网友:
    这个软件里的元件号 不能和另一个软件里的元件号一样,不然就复制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