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cb上画个微带线的大牛们

楼主(2011-07-20):
前面翻了很多帖子说是pcb上得线就可以看成微带线,但是图中这种怎么画呢?(就是单端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T型接头,在拓扑结构里面可以加到

网友:
“微笑线”看的我一头雾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看看去

网友:
调用专门的RF射频设置模块

网友:
RF模块可以直接生成RF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什么地方调用呢?还是直接用那个design entry hdl模块?

网友:
启动allegro的时候,选择RF Optio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