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模型分配时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各位前辈,我在用allegro PCB SI做仿真,在给一个FPGA芯片 分配模型的时候,遇到下面的情况说是引脚未定义,也就是不匹配,这个问题改如何处理,请指教

网友:
没关系,由于FPGA的IO是可配的,你只需要在提出拓扑之后重新赋一下你想用的IO类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指定模型 有些拓扑是无法提取的,比如差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