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约束规则设置 很头疼

楼主(2011-07-20):
       cadence里面的约束规则太多太杂,请问那些设置是常用的,一般设定的参数是多少.(在不考虑高速板卡的情况下,仅仅是普通的板卡),觉得一下要设置那么多参数太杂,不如先掌握几个常用的,然后慢慢学其他的

网友:
    找到间距和线宽(spacing和physical)先把这二个设置熟了,再学其它的。
    熟能生巧嘛。

网友:
    每个板卡对应的design guide要求不同不能通用,除非要求都一样。

网友:
    2楼说的对,建议你先看看约束的设置方式,熟悉设置流程后再根据具体需求来学习一些复杂点的;另外网上好多关于约束设置的文档。

网友:
    一般设置SPCCING 和physical 两项

网友(2011-10-24):
    多熟悉就可以了

网友A:
    看了两个礼拜感觉还是没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个礼拜感觉还是没法下手

该下出手时就出手呀

网友:
    ALLEGRO好就好在这里,做的细!

网友:
    看HELP一个星期,还是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