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16.3 出光绘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1-07-20):
求解

网友:
动态铜箔格式和光绘格式不一致啊

网友:
shape里面的光绘格式和artwork control form 里面的格式要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楼主照做就ok了

网友(2011-10-30):
在哪改呢,怎么没见?

网友A:
    是啊,怎么改?这才是根本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怎么改?这才是根本啊

    如圖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圖所示

nice,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