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信号包地线是否需要连续打地孔

楼主(2011-07-20):
我现在有一块多层板, 板上有很多CLK信号,时钟大概都是在30M-60M左右,CLK有些走在第3层,有些走在第4层,所有CLK都有做包地处理。但是因为板子面积原因,第3层走线与第4层走线都是垂直交叉。想请问下各位大侠,如果在CLK包地线上连续打地孔,虽然可以使包地线良好的接地,但会不会也使得包地线上的过孔 引入上下其他层上的噪声进来,影响CLK。请问各位大侠,CLK包地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2011-10-21):
没必要打那么多 只需要边缘打孔就行了吧  其实打孔 出了使地线良好 还能散热外 还一个就是做电磁辐射时候 可以屏蔽作用 打孔和不打孔有很大区别

网友:
CLK时钟线最好有参考地和平面地,无需打孔,打孔会给电路增加负担!所谓负担就是给CLK增加干扰!

网友:
CLK离其它的信号尽量远点,没必要包地处理,记住CLK走线不能跨平面走。

网友:
同意三,四楼

网友(2012-04-13):
我也觉得clk没必要包地 距离拉开即可!

网友:
小弟觉得2层板嘀话,最好还是要包地且地线尽量宽点,阻抗会好控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