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板端的双面金手指封装要怎么建立?

楼主(2011-07-21):
一个PCIE的封装,底板上的接插件封装我有了,但是小板上要以金手指方式插入connector,这个金手指是两面的,且上下Pin的X轴坐标还有偏移,例如Top的1pin和Bot的3pin,x轴差15.75mil,后面的2pin和4pin,3pin和5pin也都是这样。
我希望把这个124pin的金手指做成一个完整的封装,而不是拆分成2个62pin的,请问这有可能实现吗?做双面pad好像也没办法当成两个pin来place吧。
实物见附件:

楼主:
嗯,我知道了,分别定义top和bot的pa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