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5导入netlist文件出现下面情况,请高手门帮帮忙啊。谢谢啦

楼主(2011-07-2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etrev 15.5 Thu Jul 21 12:30:24 2011
(C) Copyright 2002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E:/allegro_0711';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E:/chenjian/unnamed.brd';
NEW_BOARD_NAME 'E:/chenjian/unnamed.brd';

CmdLine: netrev -$ -5 -i E:/allegro_0711 -u -y 1 E:/chenjian/#Taaaaaa01980.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Starting to read E:/allegro_0711/pstchip.dat
   Finished reading E:/allegro_0711/pstchip.dat (00:00:00.00)
Starting to read E:/allegro_0711/pstxprt.dat
   Finished reading E:/allegro_0711/pstxprt.dat (00:00:00.00)
Starting to read E:/allegro_0711/pstxnet.dat
   Finished reading E:/allegro_0711/pstxnet.dat (00:00:00.00)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1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CC0402' for device 'CAP NP_CC0402_DISCRETE_@10P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   ERROR(305)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Unable to load symbol 'LED3MM_2D54_2DP_4D05W' for device 'Y/G LED * 4_2_LED3MM_2D54_2DP_4': Couldn't find padstack: TH45S28D
    due to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TR45C55-15D4.

#2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SOIC_1D27X5D16_16SP_10L' for device 'ADM3202ARU_2_SOIC_1D27X5D16_16S'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HEADER5X2_40D' for device 'RS232 4P_0_HEADER5X2_40D_IO_5PX'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RJ45FS_1X8DP_KINSUN' for device 'RJ45_0_RJ45FS_1X8DP_KINSUN_IO_8'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Note: SECTION property definition created

------ Library Paths ------
MODULEPATH =  .
           C:/Cadence/SPB_15.5/share/local/pcb/modules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5.5/share/local/pcb/symbols
           C:/Cadence/SPB_15.5/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5.5/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5.5/share/local/pcb/padstacks
           C:/Cadence/SPB_15.5/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5.5/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 Summary Statistics ------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Jul 21 12:30:24 2011
   DESIGN NAME : 'RJ45 CONSOLE_0709'
   PACKAGING ON Jun 17 2005 00:56:10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4 warnings detected

cpu time      0:00:12
elapsed time  0:00:00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各位哥哥,姐姐们,大侠们帮帮忙哈。
     要不真石沉大海了。。

网友:
    我也静待高人指点

网友:
    找不到封装库

网友:
    重新设置封装库路径

网友:
    #1   ERROR(305)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Unable to load symbol 'LED3MM_2D54_2DP_4D05W' for device 'Y/G LED * 4_2_LED3MM_2D54_2DP_4': Couldn't find padstack: TH45S28D3
----------------------TH45S28D3 ,焊盘没有找到。

楼主:
            封装库路径也是设置好的,
 封装等等都是从原PCB源文件中导出来的,然后在用别人的PCB文件模块就能导入Netlist文件就可以,用自己新建的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