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图片

楼主(2011-07-21):
请教各位大侠,allegro将各个层以图片形式导出,有什么办法没有?(导PDF再截图,比较模糊;导DXF,太繁琐)谢谢各位啦

网友:
你可以prscrn印屏幕,到画图里去截图,方便又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prscrn印屏幕,到画图里去截图,方便又清晰

楼主:
谢谢,主要是将图片放到EXCEL里做文档,截图后,缩小或者方大,就没那么清晰,不满足他们要求。像DXP就可以将各层导出图片,插入图片就比较清晰。不知道ALLEGRO有没有类似的方法

网友:
截图后,显示的图片像素太小,记得有个叫 SnagIt的软件,安装后和adobe一样,有一个打印成图片的虚拟打印机,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呀,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太好用了,哈哈哈,谢谢啊!!!大侠

网友:
16.5可以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