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16.5双击不能打开问题方法

楼主(2011-07-21):
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文件类型—>然后如下图所示,在已注册的文件类型中找到BRD文件—>高级—>编辑—>然后浏览找到16.5版本allegro.exe.大功告成。。。

网友A:
直接右键-->打开方式-->选择到16.5 allegro.exe 勾选一直用此程序打开,确定后,不也是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真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样的操作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右键-->打开方式-->选择到16.5 allegro.exe 勾选一直用此程序打开,确定后,不也是一样吗??

不一样的,装过16.3删掉再装16.5,这样是无效的.

网友:
我的大功告不成.

网友:
win7已经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我是升级补丁后才可以的,

楼主:
W7 应该也是一样的,只是位置要找找吧!没装W7,帮不上忙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的吧,在我的电脑,组织下,文件夹选项中还是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的吧,在我的电脑,组织下,文件夹选项中还是有的吧??

我不是放了截图吗?仔细对比楼主的看看吧.

网友:
恩,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之前已经确认过。

你截的图跟楼主的那个图不是一回事。
win7或许是出于安全性考虑,已经不开放楼主说的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之前已经确认过。

(不好意思我本来是回复PP2008的,不是回复你,呵呵,误会啊.)重装系统(WIN7)再装SPB16.5就能双击打开了,也就是16.3一般人是删不干净的.麻烦.是由于装过16.3引起的.

网友:
误会,我也没仔细看。
现在一看,方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