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kill把所有pad的表层flash删除掉的程序

楼主(2011-07-21):
一个变态女魔头提的要求
要改570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下这个SKILL,在ALLEGRO中加载后执行clearpad,根据所选目录批量处理PAD(删除表层和底层FLASH和ANTI),使用前最好备份一下.

网友:
有没有将焊盘的表层变成shape的skill啊?

楼主:
谢谢大大,明天上班验证下
加sharp也是个不错的想法就是判断语句比较难写
首先要保证有一定数量按一定命名规则存在的flash
按焊盘的比例大小加flash

如果能实现想着就激动啊!

网友(2025-07-24):
16.6上测试,用不了,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