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中丝印层画图案怎么搞的

楼主(2011-07-21):
我看了 别人用altium designer做的一个PCB bottom overlay上有一个东西,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请给问高手指点下:
就是图中 那个黄色的 三角形区域,鼠标点击了下 发现那是 很多很多在Bottom overlay层1mil 宽的track,请教下高手这个图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

网友A:
    有个小软件可以把单位的BMP图片转为PCB图。 BMP TO

楼主:
    多谢  小弟学习了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软件很好用,谢谢共享

网友:
    先下载了,不知好用不?

楼主:
    绝对好使,中的很。多谢前辈分享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软件
下下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软件可以把单位的BMP图片转为PCB图。

为什么我用了你的软件 显示是不正常。  99SE能显示杂乱的,AD显示的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1         将logo图片转换成单色的BMP 图像。简单的方法是使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程序,在将图片另存为时,在文件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单色.bmp即可。我们以Altium为例,如图所示将蓝色logo另存为单色。

2         打开DXP软件,点击菜单栏上的“DXP”菜单,选择下拉菜单中的“Run Script...”,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此时点击对话框左下角的“Browse”按钮,在弹出的选择对话框中选择如下路径“X(软件安装的分区):\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6\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Pcb\PCB Logo Creator\”中的PCBLogoCreator.PRJSCR文件,点击“打开”按钮。结果如图所示。

3         接下来,点击“OK”按钮,会进入下一个对话框,要求我们导入logo图片,并设置logo导入的层和镜像等信息。此处我们将logo导入到顶层丝印层Top Overlay,如图所示。点击“Load”按钮可以选择我们第一步做好的单色logo图片。

4         导入完成后点击“Convert”按钮,软件进行Logo的转换,如果logo比较复杂则转换过程较长。对话框下方时时显示转换进度。

5         转换完成后软件会自动打开一个新的PCB文件,将转换后的logo放入其中,效果如图所示。至此,导入logo的步骤完成,大家就可以将此logo复制到自己的PCB上了。

在CorelDRAW 9中做出你的LOGO,要是数字或画出来的笔画,复制LOGO到WPS文字(Word 2003)把你的LOgo做成你想要的大小,复制,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PCB中粘贴就OK了。
99se可以用BMPTOPCB工具进行导入!

注意事项

              logo图片一定须是单色bmp格式图片,否则无法导入。黑白图片并非都是单色图片,为保险起见,建议使用画图程序重新另存。

网友B(2019-07-11):
    64位系统不能使用?

网友(2020-02-08):
    请问如何将丝印做成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位系统不能使用?

    应该是能用的吧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7411-1-1.html
    下载我帖子里边的字库,里边有你需要的一些logo,是字体格式可以任意修改图层,放大缩小

网友:
win10_64位不能用

下面这个可以

网友:
    我这里怎么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哪里除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