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PCB封装图有点难?

楼主(2011-07-21):
请问怎么在PCB 封装里面画这两个图:
能不能在CAD里画好,再导入到PCB 封装里,我曾试过在CAD里画好,导入到PCB里的时候,如下图
导入的CAD线条为丝印线,能把它们转换成焊盘吗?或则怎么添加焊盘?请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做一个小焊盘,然后画铜皮,关联到这个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个异形焊盘嘛

楼主:
谢谢!
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用CAD把形状画出来,然后导入到PCB封装里面,再合并成焊盘也行!

网友(2013-08-05):
CAD导进去,然后设成cooper,再关联到焊盘!!!

网友:
    比较浪费时间,难应该不难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1.用CAD画好外形
    2.导入,照着CAD画铜
3.天加焊盘
4.关连铜片

网友:
    直接用CAD画好图形再导入,是好不要在PADS里面搞比较复杂的2D图形。毕竟画图还是CAD的强项。

网友:
    这种异形焊盘是否要另外加阻焊

网友:
    在PADS中做不规则的图形也很好画。